关于绕线式电机

楼主(2011-02-21):
绕线式电机,手柄控制应该怎么甩电阻更科学!串电阻运行时间长了好启动还是短了好启动!!!
20T行车掉20T东西,起吊时联轴器声音非常大,电阻全部甩掉后声音正常!
请高手给予指点谢谢

网友A:
开始时电阻全部投入,慢慢切电阻就可以了!

网友B:
20T行车主钩电机起动串有好几级电阻,是逐级切除电阻,每级电阻的切除时间是0.6--1秒之间,如果起动时间过长电机电流大,转速慢,损坏电机。

楼主:
如果长时间带电阻运行,对电机有什么坏处!!
重负荷的情况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