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2-21):
用PLC控制4位数码管的显示的数据,用普通的办法发现占用输出太多。

我的情况:只有3个输出可以用,4位数码管只要显示3位就可以了,如何解决,谢谢~

加扩展单元,或者换点数多的PLC这样的办法就不要说了~

楼主:
刚找了点资料,发现7个输出点就能控制7个段,但不知道具体怎么整,期待高手

楼主:
错了,错了,还是不对,继续想办法中,我只要求显示1,2,3,0,就行

网友A:
建议你可以试一下这一款PLC,自带4个数码管显示功能的
详细可以登录它的官方网站:
http://www.wqlcd.com/new/product_info.asp?keyno=208

网友B:
好像有些PLC有数码管指令的,用指令就会省下很多点的,逐字扫描,只要扫描速度够快就可以了。

网友A:
用广州微嵌的PLC就可以直接用MOV指令将需要显示的数值放到显示寄存器里面
http://www.wqlcd.com/new/index.asp

网友C:
固定显示1,2,3,0还是?如果是那一个输出就够.如不是的话用3个输出去控制可能没有有效的办法.

网友C:
用CD4513   5个输出可以控制1位,6点可以控制2位, 7点控制3位......

依此类推,越多越划算.

可以显示(0-F)  16进制   (0-9) 10进制时.

网友D:
买现成的产品,这种产品网上搜一下,有几种。
一般3个晶体管输出就可以,好像见过一款只要2个输出,1-200元,4-8位的都有

网友E:
用74ls48-DIP_16芯片,可以用4个输出控制8位LED的显示。如果只用输出0、1、2、3的话两个输出就够了。Y0输出1,Y1输出2,Y0、Y1输出3,全部没输出为0

网友F:
只用3个输出口,显示3位数字,办法倒是有,前提是你的plc是晶体管输出。用plc把数据转换成占空比,然后找一块能测量占空比的万用表。就行了、

网友G:
加个文本吧;算下来比你PLC用的点还要低;

网友A:
试用这一款PLC,跟带字库的液晶屏搭配,效果也不错啊

楼主:
谢谢,具体如何使用的?能否告之

楼主:
能说的具体点吗?谢谢

网友H:
这个方案很适合你用
本产品通过1条输入信号线及2条输出信号线,可以连接到任何既有输入又有输出口的产品(如单片机)或设备(如各种品牌PLC)上面,然后根据设备类型,在设备端调用我们编写好的通信程序(如PLC通信程序或单片机通信程序),就可以组成一个简单的人机交互界面。实现12个按键及1个8位电位器输入及设备内容的4位数码管输出显示功能。

在PLC应用方面,可以实现一个简易的文本功能:显示1个16位的内部寄存器的内容,输入按键及电位器命令
附件含说明书,需要引导程序联系我。

网友I(2012-01-09):
FX-PLC有一个BCD指令,可以直接驱动8位LED的显示。不过用的时候要有接口电路,还有就是在PLC内是4位输出控制一位BDC码的,接口电路可以自己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