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设置触摸屏用户名和密码

楼主(2011-02-21):
公司用的GP-PRO/PBIII V6.23,我新手,让设置密码,能设置多个吗,怎么设置?
必须在编程软件上设置,然后再下载吗?

谢谢啦

网友A:
分用户等级设置密码与权限!

网友B:
一般的可在触摸屏上直接设置密码,也可以在软件上设置密码再下载到触摸屏

网友C:
从软件设置是大多数触屏的方法,并且还可以分权限的设置。

网友D:
对,软件上设好下载到屏上就可以啦,别人就不能下载你的程序

网友E:
引用 楼主:
公司用的GP-PRO/PBIII V6.23,我新手,让设置密码,能设置多个吗,怎么设置?
必须在编程软件上设置,然后再下载吗?

谢谢啦

不知你所说的密码是什么密码,用来干什么的密码?
如果对某几个页面进行加密,那么密码只能有15级密码,如果你使用GP本身的15级密码功能,那么这15个密码是固定的,你必须在GP软件上设置好,然后下载到GP使用。当然你也可以通过D脚本功能来做密码。
如果是程序保护,其实意义不大,你完全可以禁止上载。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对,软件上设好下载到屏上就可以啦,别人就不能下载你的程序
对于GP来说密码只是一扇门
而且还是虚掩的。。。

网友F(2011-04-11):
GP的密码设置功能太简单了!
我都是用PLC进行控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