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万用表量电压电产生感应电压

楼主(2011-02-21):
考电工时,用万用表测量电压,表头在201跟204之间,万用表显示是380V,在202跟204之间显示的是102V,为什么会这样呢?
我当时问过老师,他说是感应电压,现在考电工,不要管那么多。没详细说,就这一句话。
我想是应该这样的吧:万用表相当于一个很大的阻抗,201跟202之间相当于一个很小的电容(容抗大,或者说容抗要比万用表的阻抗还要大一些),所以万用表有可能测量出来的是100多伏,是这样的吗?

网友A:
很聪明,基本正确,如果使用动圈式电压表就不会有这个问题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很聪明,基本正确,如果使用动圈式电压表就不会有这个问题了。

网友C:
为什么是这样的?

楼主:
当时用的是指针式万用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聪明,基本正确,如果使用动圈式电压表就不会有这个问题了。
你说的基本正确,那还有不正确的呢?请指出。

楼主:
热敏继电器跟热继电器有什么区别?

楼主(2011-10-23):
指针式万用表的红、黑表笔在表内是通过元器件分别连接到工作电池的负、正极。
数字式万用表的红、黑表笔在表内是通过元器件分别连接到工作电池的正、负极。
用指针式万用表量二极管,可以量正向、反向电阻,
但用数字万用表量二极管的正向、反向阻值就跟指针式的不一样了(数字表打在电阻档位)。
用数字万用表打在二极管档位可以量二极管的导通压降。
问一个问题:
数字万用表量是不是不能量二极管正向、反向阻值????

网友D:
可以这样认为的!

楼主:
不不不,我在第8楼问的问题跟在第一楼问的问题没有关系的。

数字万用表量是不是不能量二极管正向、反向阻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