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防双管荧光灯自燃求解??????????

楼主(2011-02-21):
三房荧光灯自燃了,问问大家都什么原因能引起自燃?带启辉器带镇流器的塑料壳的三防灯

网友A:
1、整流器质量太差引起的自燃,2、整流器温度太高烤燃电线的绝缘引起短路。

网友B:
三防双管荧光灯自燃,肯定是热量过高(或塑料件不阻燃);散热不好或者发热过高。
发热过高,可能是镇流器发热量太大、也可能是镇流器损坏,等。

网友C:
质量问题,还三防?

楼主:
镇流器损坏怎么就能着啊?求原理,解释下在线等?谢谢

网友D:
楼主的问题问的就不好,自燃?什么地方引起的自燃?楼主随便说一个自燃,大伙怎么分析?

网友E:
说实在的,这种灯我让它骗过,至今我还保留的证据,这就是你看到的结果.

网友F:
主要是镇流器太差,温度太高造成的

网友E:
我想懂得点电工基础的都会看明白的.

网友G:
求自燃原因因该找消防部门

网友D:
电子镇流器质量不过关,过热~!

网友H:
引用 网友B:
三防双管荧光灯自燃,肯定是热量过高(或塑料件不阻燃);散热不好或者发热过高。
发热过高,可能是镇流器发热量太大、也可能是镇流器损坏,等。

网友I:
1、镇流器质量太差塑料件不阻燃引起的自燃,2、镇流器温度太高烤燃电线的绝缘引起短路。

网友J:
镇流器引起的。

网友K:
引用 网友I:
1、镇流器质量太差塑料件不阻燃引起的自燃,2、镇流器温度太高烤燃电线的绝缘引起短路。

网友L:
这可不一定的,我是浙江宁海的,本地有个叫胡氏牌子的电感式镇流器质量相当的好!

网友M:
日光灯管
有以下几个方面:
1:1、镇流器质量太差、矽钢片没有按工艺插接,造成涡流而发热、引起的自燃;
2::镇流器温度太高、灯具没有散热出口烤燃镇流器漆包线,引起的自燃;
3:灯具电源线没有接好、引起局部发热;

网友N:
另一个原因,当时买灯的时候,有一个实验接线检验灯是否能亮的环节,但在实际接线时,一定要选用更粗的线接入,不然很可能导致实验灯线负荷过高而发热自燃。

我以前在加油站做电工时,经常碰到这种情况,因为所有的连线都需要防火隔离,所以散热条件非常不好,解决方案是请尽量使用品质好,负荷大的导线,最好的整流器和灯管,。避免线路发热引起自燃。这些都是小钱,但能长久的保证使用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