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2-21):
                          590P直流调速器参数设定步骤
SSD590P直流调速器通电后按M键直到出现DIAGNOSTS(诊断)后按向上的键头,找到CONFIGURE DRIVE(配置调速器),按M键进入菜单,找到CONFIGURE ENABLE(组态有效),按M键进入菜单,将DISABLE(不允许) 改成ENABLE(允许),此时面板灯闪烁,按E键退出;按向下的键头,找到NOM MOTOR VOLTS(电枢电压),按M键进入菜单,输入额定电枢电压,按E键退出;按向下键头找到ARMATURE CURRENT(电枢电流),按M键进入菜单,输入额定电枢电流,按E键退出;按向下键头找到FIELD CURRENT(励磁电流),按M键进入菜单,输入额定励磁电流,按E键退出;找到FLD.CTRL MODE(励磁控制方式),按M键进入菜单,把VOLTAGE CONTROL(电压控制)改成CURRENT CONTROL(电流控制),按E键退出;(如果采用电压控制,请将FLD.VOLTS RATIO(励磁电压比率)菜单下面的百分比参数按如下方式设定:%=电机的额定励磁电压/调速器电源进线电压 ;例如:电机的额定励磁电压为180V,电源进线电压为380V,那么百分比=180V/380V=47%,那么请在励磁电压比率菜单中输入47%);按向下键头找到SPEED FBK SELECT(速度反馈选择),按M进入菜单,按向上或向下键选择ARM VOLTS(电枢电压反馈)、ANALOG TACH(测速反馈)或ENCODER(编码反馈),选择反馈方式是根据所选的配件板及实际电机使用的反馈方式,然后按E退出;按向上键找到CONFIGURE ENABLE(组态有效),按M键进入,把ENABLE(允许) 改成DISABLE(不允许),此时面板不再闪烁。按E一直退到底。
参数保存:按M键直到出现DIAGNOSTS(诊断)后,按向上的键头找到PARAMETER SAVE ,按M进入,然后按向上键头,参数自动保存。按E键一直退到底。参数修改后要记住保存,防止掉电复位。
测速返馈板的设定方式:在测速板在下方有一个AC/DC的选择开关,直流测速发电机,请将电压选择开关打到DC模式。
实例设定:
1、 测速电机的参数为110V/ 2000RPM,主电机的额定转速为1500RPM,那么测速反馈板设置如下:首先算电机达到1500转时需要的反馈电压:1500*110/2000=82.5V,那么在测速板上第一排电阻开关打到2或3,第二排电阻开关打到8,右下角0-100电阻切换开关打到0位,现在测速板的设定电压为82或83伏。
2、 测速电机的参数为110V/ 2000RPM,主电机的额定转速为2000RPM,那么测速反馈板设置如下:首先算电机达到2000转时需要的反馈电压:2000*110/2000=110V,那么在测速板上第一排电阻开关打到1,第二排电阻开关打到1,右下角0-100电阻切换开关打到100位置,现在测速板的设定电压为110伏。即两排的电阻位为100+1*10+1*0=110V.即当100开关处于ON状态时,将第一排电阻值乘以1,将第二排电阻值乘以10,然后再跟100相加,得出100开关处于ON状态的反馈值.
*自动调节步骤(此过程一定不能少):手动去掉电机的励磁(如果是内部励磁则不需要,调速器会自动禁止),为电机做一次自动调节,夹紧电机的轴,然后在CURRENT LOOP(设定参数-电流环)中,找到AUTOTUNE菜单,将OFF改为ARMATURE(电枢),然后在10秒内启动调速器,调速器的RUN灯将闪烁,在这个过程中请不要给停止,完成自动调节后调速器会自动释放接触器线圈,然后保存参数。接好电机的励磁,启动调速器。
调试注意事项:调试过程中要注意电源不能有短路或缺相,调速器的控制端子为直流低压,一定要注意不能让高压进入,设好参数启动后,测量励磁电压是否正确,然后再升降速。在升速过程中注意观测电机的励磁电压和电枢电压是否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