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2-21):
高压电动机在启动时,供电系统会有很大的电压降,这是什么原因?请求大侠来解疑答惑

网友A:
电源带载能力弱!因为启动电流大,对线路造成的压降也大!
如果电源带载能力足够强,电机是可以直接启动的!

网友B:
不是电压高低的问题,而是电网容量的问题,如果电网容量小电动机启动时的高电流势必造成电网电压急剧降低

网友C:
电网容量的问题,理论上电网容量大的话,高压电动机启动时的电压降会小得多

网友D:
主要采用变频或降压启动法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