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2-21):
井下350米45KW多级泵一直使用中,前天启动箱面板的三块电流表其中一块显示为零,重启面板故障灯亮,电流表有一块无显示,这个启动箱配有智能软起装置,我想问一下各位师傅这是怎么回事?电工还没有来,现在井下水位上升特快,如果问题得不到及时解决,淹了罐笼及井下配电,对我来说后果是非常严重的,请大家帮忙。

楼主:
由于不好贴图只有麻烦师傅们在下面的网址中看图片啦。
http://tieba.baidu.com/f?kz=1007167498

网友A:
估计是缺相所致,软启动在不带负荷时不会启动的

网友B:
软起动器内一相可控硅模块损坏造成缺一相电流,一般的软起动器都有旁路接触器,可以将软起动器控制接触器线圈起动的线拆掉,改成用手动直接起动旁路接触器,以备应急。

楼主:
师傅您好!我找人测得井下水泵三根线有一根不通,下到井下350米处,断开电缆和水泵之间测得水泵三相阻值是好的(平衡),电缆有一根断线,目前正在查找中,我想知道,这个启动箱不接负载的情况下,为何还是不能启动,是不是因为断线造成箱内原件损坏,以您的分析判断问题应该出在哪个原件上呢?还有没有更有效更简洁的办法,让这个箱子尽快的投入工作呢?
这个箱子后面有四个接触器,最左边的那个没有接主线路,是不是用来用来应急的旁路系统呢?
软启动器报警代码:P1
如果要旁路该怎样接线?能够讲的详细点,好吗!先谢谢您啦!

网友C:
看不到电气图,麻烦。
软启动器是什么牌子和型号的?
用软启动的控制一般只用1-2两个接触器的。

网友D:
可以先断开负荷,用摇表摇一下泵,看是缺相还是接地,如果泵是好的,就要看控制回路了

网友A:
软启动一般是根据负荷电流来实现启动切换的,你不带电机的话没有电流所以不能启动

网友A:
看你的图片里有个热继电器,估计是因为缺相造成它动作了,复位后接上电机估计就没事了,那个故障代码估计就是热继电器的报警。至于线路断了的话没有更好的办法,只能查到短路处重接了。想让旁路接触器不受软启动控制的话,就直接在线圈上接电源启动即可。

网友E:
软启动不接负载是不动作的

网友F:
1.既然知道有线断了,接上应该就可以了.
2.确定电缆和电机正常,还是不能启动的话,找个开关直接启动,总不能眼看着被淹吧.
3.这么关健的地方,建议最好能有个备用.

楼主:
谢谢楼上的师傅们,热继电器由于缺相已有动作且不能够自动复位现已换过了,空载试验,显示还是P1.电流表有一块显示无电流两块显示有电流,我想知道,没有负载哪里来的电流,软起是不是有记忆功能啊?

楼主:
另外问一下各位师傅,有哪位用过(图一)中的这种软启控制器,我没有此柜的说明书啦,哪位告诉我是哪个公司的产品,我好在网上查找资料。谢谢各位师傅!

网友G:
缺相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