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2-21):
有台设备要两台伺服电机钢性连接,也就是两台伺服要共用一根轴两端,当然有一台电机是正转,有一台机是反转。
像这样应该如何做?应该如何控制?怎样接线?

网友A:
不知你的两台伺服是有什么控制的呢

网友B:
这个有用过,如用三菱的最好用总线控制的,这样做的话,同步性才可以确保。其实这个不难,主要是说上位机和伺服放大器之间的通讯速率,还有电机的响应性,只要这二个指标高,做这个都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