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2-22):
矢量控制变频器和四象限运行变频器有什么特点?它们之间有关联吗?

网友A:
矢量控制变频器的特点是额定转速以内恒转矩控制特性;额定转速以上,恒功率控制特性。它的控制特性类似于直流电机的调速特性;

四象限控制变频器的特点是,能够正转电动和正转发电,也能够反转电动和反转发电。

这两种控制的变频器没有必然的联系,但是,他们都可以互相兼而有之。也就是矢量控制,可以组成四象限功能;反之四象限功能也可以采用矢量控制。

楼主:
引用 网友A:
矢量控制变频器的特点是额定转速以内恒转矩控制特性;额定转速以上,恒功率控制特性。它的控制特性类似于直流电机的调速特性;

四象限控制变频器的特点是,能够正转电动和正转发电,也能够反转电动和反转发电。

这两种控制的变频器没有必然的联系,但是,他们都可以互相兼而有之。也就是矢量控制,可以组成四象限功能;反之四象限功能也可以采用矢量控制。

谢谢,很详细

楼主:
现在一般低压变频器都不是矢量控制的吧?什么情况下采用矢量控制?

楼主:
另外矢量控制变频器价格比一般的变频器价格能贵多少?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另外矢量控制变频器价格比一般的变频器价格能贵多少?
矢量控制的变频器和没有矢量控制的差价不是很多。以西门子的MM440与MM430比较。15kW的430可以用11kW的440同样使用。这样差价就很小了。而且现在各个品牌的变频器也都采用矢量控制了。比较普及了。属于标配的功能。

楼主:
日本安川低压变频器(380v),配19KW电机,这样的变频器价格约多少?

网友A:
这个需要去问安川变频器的供应商。这里一般都是谈论技术问题的,销售方面的事情不在这里的讨论范畴。需要回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