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2-22):
我公司现在使用5.5KW,7.5KW,11KW,15KW,18.5KW等电机做风机,请问如何使用星三角启动?15KW以上才用星三角吗?

网友A:
一般10KW以上使用星三角启动,当然,如果电源容量大,15KW以下也可直接启动。

网友B:
电机功率大了直接启动对线路冲击很大

网友C:
一般清况下10KW以上的鼠笼电机采用Y/三角起动,如果电源变压器容量大,对机械无损坏的话可以直接起动。

网友D:
我提的问题可以解决你的问题,咯咯,就那急问,电机,控制线路那个书上都有啊,

网友E:
一般10KW以上使用星三角启动,当然,如果电源容量大,15KW以下也可直接启动

网友F:
星三角启动,要看电机的接线方式如果是Y形电机不好采用星三角启动,同时如果单位供电稳定,可以直接启动。

网友G:
引用 网友F:
星三角启动,要看电机的接线方式如果是Y形电机不好采用星三角启动,同时如果单位供电稳定,可以直接启动。
一般3千瓦以下的电机都是Y型,3千瓦以上的都是三角。

网友H:
在上海,一般规定15KW以上的要求星三角起动,风机起动时间长,11KW就得星三角起动;
我之前11KW风机直接起动,西门子的空开(3UV1340系列)就不停跳.悔S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