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2-22):
11KW电机,频繁点动正反转,直接启动!有什么好的方式保护不至于烧电机!
几个月就要烧一台电机!不要说换其他种类电机,那不切实际!

网友A:
不换别的型号才不和实际,你的电机不适合频繁启动,要保护就必须有温度保护,电机温度大于75-90度禁止启动就可以了。

网友B:
控制回路里保护措施多点,把热继和空开等调到合适的分断电流。

网友C:
如何说你生产就需要频繁启动的话又能怎样保护呢?

网友D:
既然频繁启动电机,你的电机启动方式也真敢采用直接启动?

网友E:
个人觉得用变频器可能比较好
1、启动比较平顺;
2、停机时进行制动,完全停机后反向启动;
3、电气上不采用接触器控制,减少接触器故障。
但需要注意间隙时间等问题

网友F:
引用 网友E:
个人觉得用变频器可能比较好
1、启动比较平顺;
2、停机时进行制动,完全停机后反向启动;
3、电气上不采用接触器控制,减少接触器故障。
但需要注意间隙时间等问题

网友G:
不换电机也可以不烧,但保护经常动作而停机,生产能否承受?

网友H:
行车专用电机,适合频繁点动

网友I:
引用 网友B:
控制回路里保护措施多点,把热继和空开等调到合适的分断电流。
然后并入一个电机  2台轮换使用

网友J:
加变频是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