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2-22):
新装的step7-5.3软工程件,连接到plc上,打开程序,点击在线运行,出现the network contains several independent runges  对话框,翻译后是(网络包含几个独立runges),无法建立连接,大侠帮一下忙,不胜感激。

网友A:
可能是编译不通过.
一个段(network)里有几个行(rung,梯,线圈).
把每行分到段里,一个逻辑行占一段.

楼主:
找到原因了,是适配器没有设置好,打开step7,点击option》setting the pg/pc 一路设置下去就ok了,但是又出现  Exit the application which is currently using the required COM port.
(退出应用程序,它是目前使用所需的COM端口。)弄了半天也没有弄好,谁告诉我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