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是绕线电机谢了

楼主(2011-02-22):
绕线电机长时间重负荷,长时间电动带电阻运行对电机和机械有什么影响!????

网友A:
寿命缩短,机械磨损。

网友B:
绕线电动机常时间重负荷带电阻运行,会造成电阻严重过热烧断电阻和线路,电机长期工作在低压运行状态,电机转速慢,达不到额定的功率,也容易损坏电机。

楼主:
发错了,我们的行车以前是用手柄控制切换电阻,后来因为手柄坏的快成本过高,就用延时头切换电阻!甩电阻时间设定3秒,可是行车是频繁点动根本到不了甩电阻的时间!
前几天有一个电机烧掉了,过流都没有动作和这次改造有没有关系呀@!
因为是师傅改的不能收什么,只想问下原因!甩电阻时间设定长了好还是短了好!!!

网友C:
根据现场情况定,

网友B:
主钩电机切除电阻的时间还是短一点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