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plc指令

楼主(2011-02-22):
假伺服旋转一周5MM,哪他的的总脉冲是5000,然后他用DRVI K15000 K200 Y0 Y2这条指令驱动伺服,这个我理解,但是不懂这个K15000。K200是怎样算出来?不知道哪位高手能帮我指点一下,还有这条指令跟PLSY有什么不同??谢谢~~

网友A:
K15000的意思是1秒内伺服转3圈,这些都是要根据机械来定的,不是随便出来的,K200是伺服从0到1秒内伺服转3圈所用的时间

网友B:
区别:PLSY指令只是发脉冲指令,DRVI指令是一个定位指令;反映比较直观点,你可以看下D8140的数值变化就可以看出,PLSY指令做控制时,不论正反转D8140的数值一直增加至溢出;而DRVI指令做控制,正反转D8140的数值正转时增加,反转时减少;也就是说用PLSY指令时,脉冲数不能为负值;而DRVI指令的脉冲数可以为正负来控制正反转;

楼主:
PLC
K200是伺服从0到1秒内伺服转3圈所用的时间这个我还是不懂,能说明白一点,假如向正方走200米,这样对吗?  DRVI K15000 K200000 Y0 Y2假如不对能帮我改正地来吗

网友A:
K15000说白了就是控制伺服的速度的,K200是控制伺服电机的转速从0到你控制的速度的时间,这样伺服的运行曲线就会好些,要是惯性比较大的机械转动的话,K200 就要再大些,你上面那样写是不对的

网友C:
是输出脉冲的频率;

网友B:
为什么不仔细看下编程手册呢?
如6楼所说,是输出的脉冲频率;K200000?Y0能输出这么高的脉冲频率?
请仔细阅读编程手册;弄清楚脉冲量和脉冲频率的区别!
用了这么多反问,是想帮你理下看资料的思路!

网友D:
DRVI K15000 K200 Y0 Y2
一个是脉冲数量,决定伺服走的距离,这个可以计算,走的距离需要伺服转多少圈,伺服一圈是多少脉冲,那就可以算出总共要发多少脉冲
一个是脉冲频率,决定伺服的速度,也决定走完这个行程要多长的时间

楼主:
PLC
假如向正方走2米,这样对吗?  DRVI K15000 K2000 Y0 Y2这样对吗,能帮我改过来吗我没有学过,我是自学的啊,

网友E:
好像是这样的:“DRVI K2000000 K200 Y0 Y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