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伺服电机连轴器型号?

楼主(2011-02-22):
图片是我公司设备上的,15KW的安川伺服电机和台湾产的减速机(LW250 速比30)请叫此连轴器的型号是什么,哪家公司有售?

楼主:
哪为师傅知道,有一个坏了,急着用!

网友A:
从图片上看,你的联轴器应该是个硬连接,这种联轴器完全可以自己加工做一个。只要保证同心就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从图片上看,你的联轴器应该是个硬连接,这种联轴器完全可以自己加工做一个。只要保证同心就可以~!
不是硬连接的你看错了,是六个螺丝固定不同的位置,可以有一点误差的!

楼主:
总算是找到了,叫橡胶联轴器,型号是CF-X-025 德国的品牌(CENTA ),在日本生产,只能在亚洲区销售。

网友B:
好像罗升就有,是日本生产的,叫三木橡胶块联轴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像罗升就有,是日本生产的,叫三木橡胶块联轴器
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