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2-22):
在生产出来的批量纽扣中,会出现一些不合格产品,请各位朋友帮忙推荐一种检测仪表或者检测方案,可以检测出哪些纽扣是不符合规格的,

网友A:
你都没说出你的工艺,什么才叫不合格的?

网友B:
说说工艺,再谈合格不合格!

楼主:
工艺大致就是颜料和原料进行混合搅拌→涂蜡→进料→加热→固化→出棒→切片。生产出来的纽扣有些可能会出现残缺、色泽不好、混有垃圾在纽扣上面等,想通过一种检测方式把存在这些问题的纽扣检测出来,提高产品质量!

网友C:
视觉传感器

楼主:
谢谢你,朋友!我先查查看

网友D:
简单的办法应该用筛钮机,工人在边上看,挑掉不合格的产品!我公司是专门做纽扣机械的,根据我的了解,没有高科技的仪器直接排除不合格品的!

网友C:
哈哈
走出去多看看。

网友E:
引用 网友C:
视觉传感器

视觉检测完全可以只是价格有点贵

楼主:
已经咨询了很多厂家,只是提供的价格差异太大,而且说法不一,呵呵,

网友C:
你准备用5w以上的还是10w左右的,1-2w的不能用,3-4w的试才知道

网友F(2011-03-28):
呵呵,我觉得有些东西不是纯仪器或者传感器能完全代替人工的,这里涉及到效率和成本问题。

楼主:
是的,视觉传感器价格太昂贵了,选择哪种方式取决于经营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