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2-22):
西门子430变频器 30KW.上电面板无显示,有513伏的直流但是听不到继电器吸合的声音,测量端子10v电压为4v,24v电压为22v。寻求解决方案,请指点。

网友A:
电容软充电电路,假设为晶闸管(可控硅器件),当然上电期间,就不会听到继电器的吸合声,请确认一下。24V为22V,也可能是万用表的测量误差,控制电压10V变为4V,可能为内部10V电源电路坏掉。继续检测开关电源的其它各路供电电压,确认是否存在开关电源输出电压低的故障?若为开关电源异常,检修开关电源。
操作面板的供电一般为5V,检查电源。若供电正常,可找同型号面板代换试验一下,以排除操作面板本身的故障。
具体电路未经手过,提点参考意见吧。

楼主:
24v风扇电压为4v,此机有继电器的不是晶闸管控制。还有一个问题:开关电源供电是从P+用一根线引上来的,没有查到N-的回路,没法上电单独检修开关电源。烦请指点一二。谢谢。

网友A:
这应该就是开关电源本身的问题了(先将负载电路逐步解除,如拔掉散热风扇,排除负载电路的问题)。还是要查清开关电源的供电电源来自哪里,电压幅度为多少,然后提供适宜的外供电源进行检修。

网友B:
没有显示怎么会有继电器吸合的声音。吸合的信号一般是由主板发出的

楼主:
找到了开关电源电压取之直流530母线电压。单独给电源板上电检修,断电后摸到R6电阻烫手,仔细一看电阻下的电路板都变色了。这是何原因呢?面板上显示5个横杠.被此机困扰一周了,还望各路大侠赐教。谢谢

楼主:
咸工请帮忙分析下R6发热异常的原因,谢谢。搞了好几天了,没发现坏的元件

网友C:
变压器坏掉了,

网友D:
上海彩亚电路板维修有限公本司是一家专门从事进口工业自动化控制设备、电气控制设备各类进口工业自动化工业制装置、开关电源、显示器、变频器、触摸屏、伺服驱动、伺服电机、PLC板、卡控件、专业仿真进口电路板、程序解密、传动控制的维修企业。对于工业可编程系统(PLC)\集散控制系统(DCS)、计算机数控系统(CNC)等三大系统及交直流传动装置有着丰富的维修经验,可对进口自动化装备的系统进行现场抢修。
贵公司如有电路板维修需求,希望能与我公司联系,我们会揭诚为你提供满意周到的技术服务。长期合作可签定协议优惠收费。热诚欢迎各客户前来公司参观,视察。我们将为你提供热情的服务。
电话:(021)62842272 (021)66080427
传真:(021) 51561660
QQ : 1836671597
地址:上海普陀真南路1051弄8号楼 601室(上海国际包装印刷城)
邮编:2003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