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2-22):
三角形接法,三相负载对称,
网上很多说法是:线电流等于根号3的相电流。我觉得应该是线电流大小恰好等于相电流吧?
用笔纸画出来,用基尔霍夫电流定律验证,两个相电流的矢量和恰好等于相电流大小。
请指点。

网友A:
可以按照下面的办法先搞明白线电流和线电压与相电流和相电压的关系:
线电流和线电压是针对配电线路的:通过每根导线的电流、导线间的电压;
相电流和相电压是针对负荷端的:通过每相负荷的电流和每相负荷两端的电压。

角型接法:线电压=相电压;线电流=√3相电流
星型接法:线电压=√3相电压;线电流=相电流

楼主:
怎么算出来的,别只告诉一个结果,要有计算过程,不容易忘记,容易想起来。
还有您说的什么关系,这个我知道的。

网友B:
2楼正解,就是根据矢量图算出来的,看一下(电工基础)上有

网友C:
2楼说的很好!

网友D:
2l楼说得对呀

网友E:
支持2楼的说法

楼主:
能谈谈计算过程吗?这一点我很想知道。

网友F:
过程去电工基础上面看,写得很详细或者百度一下。

楼主:
三相变压器的次级线圈尾端连在一起,头端跟尾端的电压为220V,如果尾端不接在一起,那头端跟尾端的电压为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