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2-22):
一台变频调速三相异步电动机铭牌上的参数:
型号:YJTFKK5004-6   额定频率:50HZ   功率:630KW   绝缘等级:F   防护等级:IP54    定子:10000V   电流:46.1A
接法:Y      6017 N.M     30----50HZ     环境温度:40℃   冷却方式:IC66     请教30--50HZ是什么意思,先谢谢老师。

网友A:
调速范围30HZ-50HZ

网友B:
是的就是调速范围。

楼主:
这样的高压变频电机低于30HZ以下电机还能不能长期运行

网友C:
30HZ以下电机想长期运行,首先解决散热问题;

网友D:
环境温度:40℃

网友E:
30--50HZ的意思是指的这个电机的恒转矩调速范围。这个指标是说,这个电机从30Hz的转速开始,即可具备电机额定转矩的输出能力,一直到50Hz转速,都能维持恒转矩调速的这种能力。而并不是仅仅指电机的调速范围。

调频电机的调速范围是很宽的,理论上如果没有编码器反馈,能从5Hz开始一直到最高转速。而如果带编码器反馈,能从1Hz开始到最高转速。

至于为什么铭牌数据要写30-50Hz呢?这是基于V/F调频调速的开环特性,30Hz才有能力实现满转矩的调速。如果你使用了矢量控制方式而不是V/F的控制方式,那完全可以把满转矩的能力提前到5Hz或1Hz,而不是30Hz。