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2-22):
求教:什么叫静态变量?哪些可归纳为静态变量?

网友A:
准确的叫法应该叫做静态局部数据。

它的定义就是功能块存储在它的实例数据块中的地址。静态局部数据是功能块的“存储器”,其中的数据一直保留到程序来改变它们。

被声明为静态局部数据才是静态变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