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接点压力表

楼主(2011-02-22):
电接点压力表的最高工作电压:DC220或AC380V是指的什么意思?是指触头闭合后可以通过的最大电压吗?谢谢大家了

网友A:
基本上是对的,

网友B:
这是标明它的安全电压使用(绝缘)范围和触点所能分断的电压能力,就算断路器跟接触器也是标明了电压范围的啊,不是所有电器都按高压电器来造的啊,就算高压电器也是也只是在标定的范围安全使用,超过了通倒是能通,断就不好说了O(∩_∩)O哈!

网友C:
电压如何通过,基本概念要清楚,指的是触点耐压,通常以此为前提,指明触点允许的电流

楼主:
哦谢谢啦、我主要是实践少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