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2-22):
想学点PLC技术,本人混了几年电工,对普能接确器,继电器电路还算行,可时代变啦啊,现在都玩高科技了不学下不行喽,以前基本没接触过PLC最近两天在公司找个施耐德(据说是坏的,发外没修好返回来的!要不也轮不动给我玩了)我手痒拆开看了下结构,10个继电4条公共输入10个常开输出,通上电5和7继电器吸合了,本人是新手所以不懂不知是程序把它写成了常闭还是坏了,所以按坏的想,查了下上面对应的开关管都没问题,查到主蕊片那了也没发现小元件有坏,也就是说是主蕊片给了开关管信号的,主蕊片被人家焊过有痕迹,我也搞不明白是好是坏了,不过我想就算是两个点有问题应该对我学习它影响不是很大,还搞到了条TSXPCX3030数据线,好像在那见到个施耐德的编程软件可惜不懂洋文。

     针对我现在的情况想请高手们给点意见,我应该从那学起?

网友A:
我给不出建议,但顶一下帖子。

网友B:
应用PLC不一定要看它内部的元器件,当然如果能了解掌握内部那更好
如果是学习应用,可以根据型号找到他的硬件手册了解他的外部接线,以及编程手册怎么编写程序,还有找到对应的编程软件,安装后使用,如果不熟悉软件还可以找编程软件的手册学习

网友C:
找到软件安装上,照书上都例子下载,观察结果。然后再深入研究。

网友D:
这么好的机会,还是先找点资料,再开始研究!

网友E:
呵呵;想学还是找台好的吧;不要把精力放在这上面;

网友F:
初学者, 还是学三菱吧...!

网友G:
可以先试一下点接通是否正常,正常的话对写程序是没有影响的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