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2-22):
请问:
    三相交流电机短路保护整定值是电机额定电流的多少倍呢?
    过载保护设备整定值是电机额定电流的多少倍呢?

网友A:
保守按90%整定

网友B:
短路保护一般按电机额定电流的2.5— 4倍,自己根据电机种类跟负载状况和保护器的脱扣方式适当设定。
过载保护(热继电器)一般按电机额定电流0.95—1.15倍设定,也可自己根据实际运行电流自行调整,最好不要超过1.2倍。
热继电器额定电流一般选电机千瓦数的2.5倍,太大太小也不好喔

楼主:
谁说的对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短路保护一般按电机额定电流的2.5— 4倍,自己根据电机种类跟负载状况和保护器的脱扣方式适当设定。
过载保护(热继电器)一般按电机额定电流0.95—1.15倍设定,也可自己根据实际运行电流自行调整,最好不要超过1.2倍。
热继电器额定电流一般选电机千瓦数的2.5倍,太大太小也不好喔

网友D:
三相交流电机短路保护 (磁脱扣) 至少大于7倍,因为电动机启动电流是额定电流的4~7倍
过载保护(热脱扣)0.95~1.15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