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2-23):
我的电工知识都是自学的,但是我的文化程度不高只有初中!幸亏物理还勉强可以,到现在我所修的逆变焊机也不能保证80%都能修好!可是社会在发展跟不上也不行啊,现在我们这个城市都有几个变频器的了。不学就赶不上趟了,我真不知道自己这两把刷子能否学会啊......刚发现这个号的论坛,我几乎天天都转进来淘宝!下载了不少好资料在这里谢过了,还有咸庆新老师的两本书我到新华书店去买没有现货,在当当网订购的马上就到;我想问一下各位老师修变频器和修逆变焊机有什么不同?都要注意什么细节啊?现在只有一台示波器 一块指针一块数字万用表,还需要什么仪器吗?在这里再次感谢咸老师,看到您的帖子受益匪浅!!!

网友A:
初中文化,和我差不多——我高中文科,未学理化。有了电子电路的基础,逆变焊机修的不错,就有了修复变频器的底子。你手头的修理仪器也够了。不足的是修理经验,和注意修理中的方法、措施问题,为逆变电路上电时,要注意,做到不损坏模块,就行了。
细读一下我的第二本维修书吧,注意检修驱动电路、逆变电路的方式方法。

楼主:
谢谢咸老师,以后还会麻烦您的

网友B:
只要你有浓厚的兴趣,那学什么都不难了。先从电子基础开始吧。。。。。。

网友C:
我以前变频器都给别人修,给人骗了不少,现在反过来骗别人了。要有一定的悟性举一反三才能在修理时灵活处理

网友D:
性能好的,维持的少吧?

网友E(2011-04-07):
我和楼主一样 文化水平相当 我是个搞机电维修的  好在还接触了几个厂家的变频器  前1个多月也是从当当上买了咸老师的书  学习后 也碰上几台故障机  基本能猜出个大概 如有个康沃的机子  出现参数设置好后 断电再开机参数不能保存 断定是储存器坏了 但是拆开一看电路板头就大了 找不到存储器位置  最后返到销售商给换的 回来后我又拆开 一看就在CPU边上 的一个8脚的帖片 我晕

网友F(2013-11-20):
我也是中专机械制造毕业,现在也是在学工控,现在都会修变频器,PLC编程也会一点,我都是读咸大师的书入门的

网友G:
原来咸庆信老师也在这个论坛,你新出版的书前几个月刚读过,幸会了

网友H:
能有咸老师回你的贴,很难得哦 呵呵

网友I:
随着变频器价格降低,一些较小功率变频器维修价值不太大。

网友J(2014-02-09):
当然可以了,坚持下去。

网友K:
不懂也可以上论坛里看看问问吗

网友L(2014-06-24):
回复 网友A:
老师您好!

我最近遇到一个成都电焊机厂凸焊机型号:TN-500-3 不能焊接的故障,在网上搜“凸焊机论坛”,看到老师发的帖子,我是电子技术初学者,还什么都不懂,看到老师很耐心地回网友的贴子中说,老师也不是科班出身,但靠自己的努力,也学到了不少技术,想请老师指点!

我在论坛提问的帖子:http://bbs.gkong.com/archive.aspx?id=387882#l2070574
成都电焊机厂凸焊机型号:TN-500-3 不能焊接,请问各位老师如何修理?

我不知道凸焊机是否采用了变频器,也不知是否应在这个分论坛提问,我想到老师从事相关工作,掌握的知识比我多多了,多向老师请教,总能使自己有所提高的。

谢谢老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