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2-23):
   各位老师大侠给看看哪里的错误,怎样才能让时间到了后不断开Y33和Y35这两个点,谢谢

网友A:
楼主问的是,T22接通后、不断开Y33和Y35,还是其他?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问的是,T22接通后、不断开Y33和Y35,还是其他?

是T22接通前T21完成切换后Y33和Y35保持接通

网友A:
引用 楼主:
……
是T22接通前T21完成切换后Y33和Y35保持接通

   从该段程序看,C0接通后,T21开始计时;T21计时到,只要C0仍接通、则T21维持接通;此时,若Y32未接通,则Y33、Y35是接通的,直到T22接通。
  如果出现楼主所述情况,可查他处有无指令对Y33、Y35有直接或间接的影响;
  另问,程序是软件仿真、还是在PLC上运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
 是T22接通前T21完成切换后Y33和Y35保持接通

    从该段程序看,C0接通后,T21开始计时;T21计时到,只要C0仍接通、则T21维持接通;此时,若Y32未接通,则Y33、Y35是接通的,直到T22接通。
   如果出现楼主所述情况,可查他处有无指令对Y33、Y35有直接或间接的影响;
   另问,程序是软件仿真、还是在PLC上运行?

谢谢各位的帮助,就是在T22接通后跳到S30时全部都断开了,怎样才能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B:
楼主出的这道题是不是用来忽悠我们的啊,???
很明显 Y33 Y35是用OUT指令驱动的.当步进到S30时S20自动复位.Y33 Y35自动断开.
把 OUT Y33  OUT Y35 改成SET 就可以了吗!!!!!

网友A:
如楼上所说,该情况是步进梯形指令STL的特性,可以使用SET指令保持输出;
也可以视情况,在STL S30后,继续驱动Y33、Y35(使用OUT指令)。

网友C:
初学者,在此看以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