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2-23):
我使用一款加热器 电压是380V  功率为25KW 我想问怎样选择空开接触器 和是否有必要加熔断 如果加 多大的好  ?

楼主:
这样的加热器 电流是否 按照P=UI 计算?

网友A:
三相的电流可以按功率*2来计算,开关选型要大一些。具体要不要使用熔断器得看你的控制方式,一般可控硅调压的需要安装快速熔断器来保护可控硅~!

楼主:
如果是电机的话电流大概是功率的2倍 可是 这种加热管 应该是纯电阻电路吧 它也这么算吗?

网友B:
都叫断路器,效果一样

网友C:
三相的功率P=1.732*UI,25千瓦电流为38A,断路器用50A的就可以了。

网友D:
用了空断就不用熔断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我使用一款加热器 电压是380V  功率为25KW 我想问怎样选择空开接触器 和是否有必要加熔断 如果加 多大的好  ?

按提示:加热器 电压是380V 的,应接成角形,每边(角内)电流I1=25000/380*1/3,线电流为I2=I1*√3。所以,用三个接触器时按I1选择,用一个接触器和空开则按I2选择。电流按纯电阻计算是大了点,但增加了安全系数,选择电器元件时可以考虑进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