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2-23):
我想问下星三角起动,一般是A相接U1W2,B相接V1U2,C相接W1V2。假如我不安这种接,可以吗,也就是安A接U1V2,B接V1W2,C接W1U2,有什么影响不?

网友A:
可以,没影响

网友B:
哪种接法都用过,可以的。

网友C:
没有什么问题的。

网友D:
三相电动机有六个引出线,U1  V1  W1 为首端,U2  V2  W2为尾端。U1 U2为一相,V1  V2为一相,W1  W2为一相,只要首尾别颠倒,保证首尾相连接成三角形就能转动。星型接法是首端接一起,尾端接电。

楼主:
谢谢你们,我以前也是那样可以任意接,新进这个厂就给我提出要安一般那样接,说不然电机无力,真气晕我了可我又没理论去驳他……

网友E:
主要是转向的问题

楼主:
六楼,该是为一组吧。U1U2为一相,V1V2一相,W1W2为一相,不能起动…

网友F:
再多的理论,也不如实际应用,让事实去证明一切

网友G:
习惯上,电机端子的上方为绕组的首端,下方为绕组的末端。星接时短接下方端子而从上方送电,角接时上-下短接然后送电。俺不明白的是,你那样接线,是把电机出线端子改了还是按你的控制要求跳接。不管你采用那种方法,当你明天走了时,后来者不知道就容易造成混乱,所以厂家这样的要求您就不算过分。

网友H:
只需把三相绕组结成△就可以。

网友G:
请看下图:
1.  左边的上图为正常接线时的端子图,下图为改接线后的端子图。
2.  右边的上图为正常接线时的某一瞬间的电流方向,下图为改接线后同一瞬间的电流方向,此时L1处于最大的正值,L2过零点,L3处于最大的负值。
3.  星启动时无特殊情况,转角启动直至稳定运行就不正常了。
4.  右边下图U1-U2,W1-W2的电流方向,与上图比较没有改变,虽然大小换了个位置其合力不变;V1-V2的电流方向与上图比较就反了,抵消了U1-U2,W1-W2的合力,当然就没劲了。
5.  通过以上分析说明,厂方的要求是正确的。

网友G:
下面一组图的情况是:
1.  上为选取L1过零点,其它两相达到最大正-负值及其两种接线的瞬时电流方向。
2.  中为选取L2过零点,其它两相达到最大正-负值及其两种接线的瞬时电流方向。
3.  下为选取L3过零点,其它两相达到最大正-负值及其两种接线的瞬时电流方向。
大家伙都来分析下,看从中能说明什么问题!

网友I:
星--三角启动,我一直有这个疑问:会不会星接时正转,转为三角接时,电机又反转。如果有这种情况,那就是太可怕了。
因为这种接线工程中并未碰到太多,所以现在还没发现有这种情况。谁能帮忙分析下,会不会有这种情况呢?

网友J:
三角形接法有两种,正序和逆序

网友K:
只要电气角度对 就能运转 。也不能说随意接 ,毕竟绕组有首尾的区分。

网友L:
没问题,这样的话转向会有改变,

楼主:
太详细了
你可以把你的分析说说吗?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