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2-23):
1.伺服放大器通过给伺服电机提供电压来控制其运动,那么当要改变电机的转动速度时,是不是通过改变伺服放大器所提供的电压幅值和电压频率就可实现?
2.设定一个目标位移和转速,伺服电机启动时按照什么样的曲线进行加速,接近目标位置时又是按照什么样的曲线进行减速的?在伺服驱动里对应的设置参数是什么?
3.特别是当设定位移很短,速度又比较大时,如何保证电机的平稳运行及精度。
问题比较多,希望前辈能够指教,麻烦大家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