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2-23):
现在有一个项目,想在不同的位置在LED数码管上显示不同的数字,不知道如何实现,望大虾能够给予帮助···

网友A:
首先选用晶体管输出的plc
程序编制

网友B:
要显示几位?多位的话就太浪费输出点了;

网友C(2011-04-13):
这个很麻烦的,数位多的话建议你去问问做数码管的,他们有外部的专门的电路,可以节省PLC输出点,但是肯定是要用晶闸管输出的了

网友D:
楼主可以上网搜一下PLC两线制专用数显表,网上有很多

网友E(2011-06-16):
omron专门有数字显示单元的,使用和接线都很方便的。

网友F(2014-09-30):
回复 网友E:
请问一下ORMON的数字显示单元如何使用。
我买了M7E-01DRN2的型号,想用它显示0~9的数字,如何用欧姆龙编程,用什么指令,期待回复,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