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几个指令不明白

楼主(2011-02-23):
我的刚毕业的学生,学的是三菱fx2n的,公司现在是fx1s的plc,在指令的前面加上一个d表示什么意思。就比如DMOV、DADD,望高手指点菜鸟。

网友A:
代表指令的操作对象为32位地址,也就是通常说的32位指令。

网友B:
如楼上所说;FX2N亦同。

网友C:
32位指令操作

网友D:
16位区间为0~FFFF(对应十进制:-32768~32767);
如果数值大于上面的,就需要用32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