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2-23):
我有一调压器(5KVA)的想改成电焊机,大家给个建议.

网友A:
应该不行的,他的漏抗太小,造成其短路电流太大

网友B:
呵呵,调压器的初级次级耦合太紧,焊接相当于短路,短路电流太大。电焊机耦合要忪很多,短路电流不那么大。而且散热条件也不一样。电焊机设计时散热比变压器好得多

网友C:
短时间工作可以

网友D:
你是在夸他?

网友E:
引用 网友A:
应该不行的,他的漏抗太小,造成其短路电流太大
是的 10来年前我也改过 结果就是一台调压器烧毁 后来想 在输入端串个大不饱和电感应该可以 但没有试过

网友F:
情况应当如楼上几位所说。

网友G:
改成电焊机不知道,但是我看过有人把电焊机改成变压器的,用来烘干受潮的机器

网友H:
引用 网友B:
呵呵,调压器的初级次级耦合太紧,焊接相当于短路,短路电流太大。电焊机耦合要忪很多,短路电流不那么大。而且散热条件也不一样。电焊机设计时散热比变压器好得多

楼主:
谢谢大家的建议.

网友I:
没有见过。我对焊接的了解是不行的,不过解决临时问题应该还能用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