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2N PID求助

楼主(2011-02-23):
最近在做一个实验,做的是单回路PID温度控制,我的控制对象是以个电熨斗,我的输出上限是2000MS,下线时0MS。设定温度是70度。不用PID控制在2分钟就可以到达温度。控制方向是逆动作,设的是H21,我是用三菱FX2N的。有一些问题自己不太确定。想让大家给我参考一下最近在做一个实验,做的是单回路PID温度控制,我的控制对象是以个电熨斗,我的输出上限是2000MS,下线时0MS。设定温度是70度。不用PID控制在2分钟就可以到达温度。控制方向是逆动作,设的是H21,我是用三菱FX2N的。有一些问题自己不太确定。想让大家给我参考一下

  1,我的输出为什么是阶跃的变化,我用自动调解也做了一下,它很快就找到了参数,不过输出也是阶跃的。我觉得是我的系统灵敏度引起的???不知道对不对1,我的输出为什么是阶跃的变化,我用自动调解也做了一下,它很快就找到了参数,不过输出也是阶跃的。我觉得是我的系统灵敏度引起的???不知道对不对

  2,自动调节的程序中有一个参数我不明白,动作方向,它设的是H30,我查了查参数是正动作的,我开始以为我设的H21是错的,后来我手动调节 被调量随温度的上升输出下降,证明了H21是逆动作,

  3,这第3个问题才是我最郁闷的问题我开始是想用零界比例度法或衰减曲线法来找参数的,我先把积分设无穷大微分设为0,再把比列增益从0往上加,加了很长时间我的输出值都达不到最大,最后我一下加满了32767它输出还不是最大才1622MS的样子,这时的偏差还是最大的时候安理论早都应该是上限3,这第3个问题才是我最郁闷的问题我开始是想用零界比例度法或衰减曲线法来找参数的,我先把积分设无穷大微分设为0,再把比列增益从0往上加,加了很长时间我的输出值都达不到最大,最后我一下加满了32767它输出还不是最大才1622MS的样子,这时的偏差还是最大的时候安理论早都应该是上限

   3,继续,此时的输出也是阶跃的,一下370,一下为0,变化很大

网友A:
PID运算很复杂,但你找对了PID参数就很简单,但关键是各个参数的含义

网友A:
相信看了上面的图片你就能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