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2-23):
原电机设计采用开放式轴承,带有注油孔,为了减少注油工作量,现在想将电机前后轴承更换为封闭式轴承,请问可以吗?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地方,开放式轴承和封闭式轴承在维护上有什么区别?

网友A:
咨询电机厂家一下。

网友B:
有注油孔的检修方便,

网友C:
有注油孔的好

网友D:
封闭式轴承维护起来比较麻烦
开放式的工作量不是很大
没必要改啊

网友E:
小千瓦电机可以换,维修方便。大千瓦电机就不用换了,维修不方便

网友F:
注油孔是为了轴承注油方便,并不是开放式轴承,请不要更换

网友G:
封闭式轴承维护起来麻烦

网友H:
没见过有润滑轴承的电机,我们用得冶金电机好像就没润滑的,是没有润滑口,电机一天连续工作20个小时,也没有出现过因轴承润滑出现过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