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2-23):
我今天有台小功率马达一上电接线端螺丝好象有打火现象,好大的声音火花好大。但是我查了又没短路?空气开关也跳了,换了台马达也是同样的问题

网友A:
查一下电压

网友B:
马达是新的?

网友C:
接错线了

网友D:
换了一台还这样?能不能看看你怎么接的?

网友E:
接触不良?接线错误?电压不对?。。。。。。

网友F:
单相当三相接?

网友G:
接触不良?引起缺相

网友H:
你是接错端子了,说你的是单相还是三相

网友I:
线接错了,接线前,先好好看一下马达的名牌,电压规格

楼主:
是三相马达。今天我插了,有一处绝缘皮破了
没想明白,绝缘皮破了怎么会接线端子那里打火?

网友J:
有以下几种可能:1.接线方式有问题 2.电机和电压不匹配 3.两台电机有问题

网友I:
马达接线冒烟
线破皮,肯定在马达接线盒里面,这样的话会导致相线的电阻异常。
      所以电流也会跟着变化。
   要是两根相线线芯碰在一起,短路,那样可能还会有声音。短路电流很大的,可能会导致马达接线处着火。

网友K:
绝缘老化

网友L:
电机电压不对吧

网友M:
接错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