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2-23):
假如伺服旋转一周5MM,哪他的的总脉冲是5000,往正方走200米,然后他用DRVI K15000 K200000 Y0 Y2这条指令驱动伺服正转对吗?谢谢~~这个K200000我都不知道是怎么算??求高手帮下忙,谢谢~~

网友A:
这个指令你还没完全理解,FX的发不了这么高频率的脉冲K200000,最大是100000
如果数据比较大,要用DDRVI指令

网友B:
呵呵;频率应当是K20000吧;

网友C:
你这脉冲也太大了点吧

网友D:
k15000是脉冲数   K200000是距离

网友D:
不好意思我上次说错了
DRVI S1  S2 D1 D2
S1 指定输出脉冲数(绝对地址)即距离
S2 指定输出脉冲频率  即速度
D1 指定输出脉冲的输出编号
D2 指定旋转方向信号的输出对象编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