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2-23):
想用步进电机驱动一个直径一米左右的圆盘转动,但是圆盘距地只有十厘米左右,请问该如何连接?
谢谢了。。。
遇见,A ZA ZA FIGHTING!!!

网友A:
你可以用时规皮带做传动。步进电机安装在安全位置!!

网友B:
你可以用同步皮带传动,步进电机可离转盘远些

网友C:
先要看你的圆盘有多重,一米多直径,步进电机可能拖动不了。

网友D:
用凸轮分割器吧

网友E:
一米左右的圆盘驱动,还是建议用用凸轮分割器!用步进马达直接驱动,不太好!

网友F(2011-08-04):
圆盘厚度装齿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