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注塑机

楼主(2011-02-24):
能够把塑料在机筒内加热、并通过机筒内的螺杆旋转,把塑料混合、向前推移输送,同时将其翻动、压缩、直至塑化溶融;然后,借助螺杆前移的推动,迫使熔态料通过喷嘴进入模具行腔,经冷却固化后成为一定形状和尺寸精度的制品,这种设备即为塑料注射成型机,简称为注塑机。

网友A(2011-08-09):
注塑机的控制系统现在很成熟了,对老注塑设非常方便!注塑

网友B:
描述的通俗易懂,不错

网友C:
在宁波慈溪,它的称呼改叫“油泵机”。

网友D(2011-09-18):
来宁波看看吧,到处是注塑机生产厂家

网友E:
``````我去的时候怎么没看到啊······

网友F:
b不错。我就是注塑技术员。想学电气,我是新手,大家多多谅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