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里漏电查询

楼主(2011-02-24):
大家好,我的一个朋友,家里用的是电子式电能表,最近据说家里电费比以前超过很多。
我现在检查结构如下:
1,我断开进户火线和零线,电表不转
2,断开进户火线,接通零线,电表旋转
火线断开了,只接通零线怎么会还有电流呢。
请问这个是什么原因呢?请高手回答

网友A:
2,断开进户火线,接通零线,电表旋转
断开进户火线,查查电表出线火线与零线间有无电压?

楼主:
回答4楼的,火线和零线有电压,而且也是220v

网友B:
还有电压?
4楼问你  进线的火断开,再量出线的L-N是不是有电。

楼主:
我现在把情况再说具体一些

      进户火线     进户零线        漏电情况

1          接通           接通             漏电
2          接通           断开             不漏电
3          断开           接通             漏电
4          断开           断开             不漏电
我说的漏电是指电表的灯在闪,电表是电子式电能表
麻烦大家帮忙分析一下,麻烦了

网友C:
你把进户的火线和零线对调一下看什么情况

网友B:
电表反转
引用 网友C:
你把进户的火线和零线对调一下看什么情况
电表反转

楼主是看的电表上的灯闪不闪,是吗?

网友D:
为什么不能从国家电网的网址上查询剩余电量????
引用 楼主:
我现在把情况再说具体一些

       进户火线     进户零线        漏电情况

1          接通           接通             漏电
2          接通           断开             不漏电
3          断开           接通             漏电
4          断开           断开             不漏电
我说的漏电是指电表的灯在闪,电表是电子式电能表
麻烦大家帮忙分析一下,麻烦了

按照你说的判断,零线是不是与火线接错,把火线错当零线接到电子式电能表的进线零线。我们这里是预付费电子式电能表,我拆开一块电表发现零线的进线和出线在表的内部是相连的。而且,就算把电表的进、出火线连到一起,零线没连到一起,电表还是会计数的,只是电表转的慢一点。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现在把情况再说具体一些

        进户火线     进户零线        漏电情况

 1          接通           接通             漏电
 2          接通           断开             不漏电
 3          断开           接通             漏电
 4          断开           断开             不漏电
 我说的漏电是指电表的灯在闪,电表是电子式电能表
 麻烦大家帮忙分析一下,麻烦了

按照你说的判断,零线是不是与火线接错,把火线错当零线接到电子式电能表的进线零线。我们这里是预付费电子式电能表,我拆开一块电表发现零线的进线和出线在表的内部是相连的。而且,就算把电表的进、出火线连到一起,零线没连到一起,电表还是会计数的,只是电表转的慢一点。
查得透彻

网友F:
一定是接错线了,或者故意为之。

网友G:
用电笔看一下不就知道接没接反了。

楼主:
应该是没有接反,供电局的人过来查过,而且这个房子装修四年了,直到最近才出现问题

网友H:
我认为你应该看看家里的用电器是不是有零线错接到地线上的

网友H:
我认为你应该看看家里是不是有用电器的零线错接到地线上了

网友I:
个人认为是底线出现了问题

网友J:
进线有漏电保护的,零线不能接地,你的问题是N线和接地线有短路或接错的地方.

网友B:
楼主的:最近据说家里电费比以前超过很多。
恐怕有是想象,况且怎么和漏电联系上的,不会是过节熬夜?不会多洗了东西?用电器多(用)了?.......
如果怀疑漏电(线路)-------关(拔)掉所有用电器,再看电表转的情况(不会一点不转---因为你用的是电子式电表)近似不转。

4楼问你  进线的火断开,再量出线的L-N是不是有电。----楼主避开此问题
      进户火线     进户零线        漏电情况

1          接通           接通             漏电
2          接通           断开             不漏电
3          断开           接通             漏电
4          断开           断开             不漏电
我说的漏电是指电表的灯在闪,电表是电子式电能表
-----3情况,能认为是漏电吗?为什么不量一下出线电压?如果有220v灯在能亮,哈哈 恭喜

我拆开一块电表发现零线的进线和出线在表的内部是相连的-----看看电表的工作原理就明白了(只要有转盘都这样)
就算把电表的进、出火线连到一起,零线没连到一起,电表还是会计数的,只是电表转的慢一点。------再看看正反,电子式的是+ - 不知道

应该是没有接反,供电局的人过来查过,而且这个房子装修四年了,直到最近才出现问题
-------供电局的人怎么说?
我认为你应该看看家里是不是有用电器的零线错接到地线上了-----用电量增加?道理?
进线有漏电保护的,零线不能接地,你的问题是N线和接地线有短路或接错的地方.----???反正话?

网友K:
有检测过电表有无问题吗?

网友L:
应该是进户线火线与零线接反了

网友M(2011-06-11):
进线有漏电保护的,零线不能接地,你的问题是N线和接地线有短路或接错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