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2-24):
三菱PLC要实现断电保持,要加什么语句?
在做题目的时候碰到三菱PLC要实现断电保持,那么在程序里面要加什么语句。哪位大侠知道呀!

网友A:
用断电保持的软元件即可!很讨厌三菱PLC的这种叫法,还是习惯西门子的那种方式!

网友B:
选择具有断电保持的继电器或元件就可以了。

网友C:
PLC只有断电保持继电器及寄存器;

网友D:
看你具体什么型号的PLC,有的型号是规定好区域的,有的是可以通过编程软件设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