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2-24):
ABB的机械手怎么样进行系统还原啊?IRB6600的,请各位老大教一下小弟,今天早上开机的时候就显示了20195的报警信息,说是关机时后备电池放完电或者是存储磁盘已满,这个要怎么处理啊?

网友A:
估计是电池不行了,换个电池试一下吧!---------   新拍的清晰版  水平多关节机械手的视频,有兴趣的话可以看一看。 http://v.youku.com/v_show/id_XMjQ0NDE4MDE2.html

楼主:
你说的是哪个电池啊?不是SMB电池吧?

网友B:
做一个B启动估计就好了.

网友C(2011-06-25):
1、电池没了的话,取出来,量一下是不是在7V以上。一般新的在11V左右,7V能维持。没有就建议更换;
2、磁盘满,建议删去一些之前的备份数据;
3、无法进入系统,使用B-Star

网友D:
IRB6400
系统都进不了,如何B-SATART

网友E(2011-09-29):
可以将DISK取出利用PC机清除一些旧的备份文件

网友F:
二楼的视频不错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