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2-24):
DN100,常温,压力未知,实验室用自来水,请教应该选用什么类型的流量计啊?

网友A:
可考虑用水表或涡街流量计。

网友B:
使用电磁流量计也不错

网友C:
电磁流量计吧

网友D:
www.bjautome.com.cn www.shuaidefs.com/ www.bjgs66.com流量计供应

网友E:
电磁流量计不划算吧

网友F:
DN100的管径自来水的话,看你取这个流量参数是干什么用的了,如果只是用来记录用水量的话,安装一台普通的自来水表就行了;如果需要连续读取这个参数的话,建议用一台电池流量计就可以了,一句话,关键是看你对这个参数的要求是什么!

网友G(2011-04-16):
主要还是价格啊,直接找厂商

网友H:
现在的流量计我感觉适合你的很多主要看你的要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