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脉冲的问题

楼主(2011-02-24):
PLC在加减速脉冲中,设置最高脉冲频率为1000,个数为1000,时间为100ms。
那在加减速过程中PLC发出的脉冲频率是持续增加的吗? 还是从0到1000然后再均匀发出1000个脉冲?
如果第一短脉冲结束以后,第二段也是按照相同的时间加速然后重复以上动作吗?

网友A:
总的脉冲数是1000,包括加减速阶段发送的;
使用PLSR,下一次还是一样的;

楼主:
就是当开始执行这条命令的时候,PLC是发出脉冲的吗?只是在规定的时间内从0加到指定的脉冲频率吗?

网友B:
三楼理解是对的
PS:刚才没看到楼主后面用的是?号.

楼主:
楼上的什么意思?

网友B:
PLSR指令,按你的假设条件是,指令用0.1S的时间从0~1000的频率加速,然后一直按1000的频率一直输出,最后再用0.1S的时间按1000~0的频率减速.指令放出的总脉冲数是你设定的1000个

网友C:
执行这条指令过程中发出的脉冲总数,总共就发出这么多

楼主:
, 是不是按照加速时间从0加到1000以后才发出脉冲输出指令呢

网友D:
引用 楼主:
, 是不是按照加速时间从0加到1000以后才发出脉冲输出指令呢
不是 只要一给动作指令就马上开始发脉冲 假如你的个数为100000个 加速时间{100MS }就是说 以加速时间为时限到达你设定的最高频率(用掉3000个)  再减去减速时要用的脉冲个数(3000个)  剩下的才是以你设定的最高频率运行的(4000个)                       如果以你的数据来推算 还没有完成加速就开始减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