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2-24):
带变频控制柜的电机的星点电压在电机工作时是怎么变化的

楼主:
急需您的回复

楼主:
请问变频器接三相电机后,从启动到正常运行过程中,三相电机的星点电压是如何变化的?比如4hz,400v启动,到60hz,2500v这一过程中,三相电机的星点电压是如何变化的?我用胜利公司生产的万用表VC9806测星点电压,其星点电压在低频时基本接近输入电压,例如5hz,输入电压为380V时,其星点电压约为315v。所测电压正确吗?是否是由于测量时的谐波分量影响的结果?

楼主:
拜求高人

楼主:
怎么没人回复

网友A:
电机是多少伏的,是指相线和星点电压吗?通俗讲电压随启动频率增长而增长,达到额定电压时频率再往上调电压也不会增长。

楼主:
谢谢您的回复,怪我没说清楚,是星点对地的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