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2-24):
初使用PRO FACE触摸屏,我使用的是DP PRO EX 2.2简体中文版软件,遇到了几个很菜的问题,希望大虾们解答,谢谢!

1.地址问题,拿到的程序里面很多地址都是VD2000等等,这样的地址怎么输入?我看到的只有DB I Q M这几个。。。

2、我想设计个按钮可以选择,也就是手动和自动切换,显示也是手动和自动的,不过好像没有见到选择功能,只看到了置位,复位,瞬动,反相,比较,如何设置。。

3.对于主界面上我设置了些管道(用的是指示灯模式做成管道样),如何设置管道的地址和显示,让管道在该管道有水流过的时候显示有流动。。。

4、程序还没有编,好像最底下还要编辑程序,请哪位大虾指点一下。。

可能都是些简单的问题,不过没有人教,请大家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A:
Q1:
回答: 先把协议改成S7-200的可解决问题;

另外VD2000可以选用VW2000的32bit来解决。

网友B:
2、按钮选用反相功能,按一下是手动,再按一下是自动,同时使用颜色或者文字声明。标志位在plc中编程,适应你的手动和自动。

网友A:
Q2:
回答
选择任意开关指示灯(勾选指示灯功能),位操作选为“反转”
另外在标签里分ON和OFF两种状态,分别标注自动or手动。

网友A:
Q3和Q4包括Q1和Q2确实都是简单的问题,还是建议你到PFC去参加一个免费培训吧。

楼主:
今天上来看到了风之力大大和tigermu的解答,非常感谢,我马上进去试一试,哈哈,谢谢!!

网友A:
不知试得怎么样了?

楼主:
让你失望了
感谢关心,前一段时间风之力大大帮我解决了那几个问题,弄进去之后,那2个问题都可以解决,不过为了通信的事,忙乎了这么久,没点进展,急啊,现在还有几个问题没解决,一直卡着。

我现在用的是ST3501W系列的屏,PLC为S7-200,,CPU为226的,用COM1连接。
1、现在我要把他们连接,不过距离大于10米,应该怎么做?买什么样的通信线?或者自己做?
2、在做屏幕主页面的时候,我要让泵开启的时候那一段管道水流动,关的时候水部流动(有几段是交叉的,也就是说有2个泵在同一管道),应该如何设置管道的地址?

网友C:
485通讯 10米没有任何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