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2-24):
在FX2n编程手册第121页有讲到一个 其状态采用电池后备型,这个电池后备型是什么意思,是要自己设置的还是怎么实现的。
停电保持功能要怎么实现?

网友A:
不用设;
状态继电器S是断电保持的;

网友B:
所谓电池就是超级电容,新的可以撑半年,时间长了照样不能记忆

网友C:
有的型号采用的是锂电池,FX2N的好像也是。

网友D:
FX2N用的是锂电,说明书上说可以用3-5年,到时plc有提示更换电池,不换的话程序会丢失。

网友A:
呵呵;FX1N是用电容;
FX2N用的是锂电池,一般5年以上的使用寿命;

网友E:
其实小日本的电池还是不错的,我们有的用了十年还没有换过。

网友A:
三菱的F1 PLC,80年代的,有的现在还在用,而且电池居然没换过还有电的;

网友C:
   锂电池的寿命,当时听说,好像是9年(那时候还没有使用可充电的),从电池制作好 开始算起;也就是其自放电很少。
   由于到开始使用时,可能已经存放了一段时间,而且在使用时要耗一部分电能,所以一般会标称7年、5年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