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2-24):
现在很多地方有那种长度传感器,输出电流或者是电压信号。我想问下假如把这种电压或者电流信号的变化做到PLC中,并且反应在工控机中。应该怎么做,具体的程序应该怎么来做?

有什么思路,请老师傅给点思路、

网友A:
模拟量模块读取》》》PLC处理(PLC不处理,那么由上位机处理)

模拟量编程,基本使用方法都在厂家的手册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