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2-24):
6070I应用中画面旋转90度,怎么恢复,我不在现场

网友A:
这个应该要送工厂。

网友B(2011-04-05):
明白了吧?

网友C:
90度旋转
您如果一开始就选择“垂直”模式,那么您要在屏上面设置成90度显示,先点屏右下角“箭头”图标,再点“齿轮”图标,进去之后点Fameware这一项,您选择90后再重启,整个画面呈90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