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WINCC高手

楼主(2011-02-24):
请教高手,怎样实现开机自启动wincc(做了自启动)运行之前电脑隐藏任务栏(“开始”),只有登录工程师界面可以使用任务栏?????可以实现吗?怎样做可以实现???具体步骤???谢谢大家帮忙!!!

网友A:
wincc中有设置的,工程随系统启动,最大化,不能退出,不就看不到任务栏了吗。

网友B:
wincc自身就有自启动设置,你可以在开发里设定启动后最大化,然后禁止快捷键就可以

楼主:
在WINCC运行起来之前也就是全屏之前是可以点电脑桌面上的任何东西的,我就是想开机后直接进入wincc不显示桌面上任何东西,好像之前是可以的呀???

网友A:
如果是像你上边所说的就需要把windows的shell设成wincc,这个需要实验了。

楼主:
能详细点吗?

网友A:
把IE换成wincc。

网友C:
开始 程序 SIMATIC  WINCC 里面有个autostart 开机自动运行  吧画面的分辨不率设置成和屏幕一样 就可以不慢整个屏幕  你可以设置个登陆界面 设置用户权限  里面有选择的 登陆画面 时 用户选择就可以了

网友D:
通过autostart 开机自动运行

网友E:
单击“开始/运行”,输入“rundll32 netplwiz.dll,UsersRunDll”(注:大小写要注意),按回车键后弹出“用户帐户”窗口,看清楚,这可跟“控制面板”中打开的“用户账户”面板窗口不同哦!然后取消选定“要使用本机,用户必须输入用户名和密码”选项,单击确定,在弹出的对话框中输入你想让电脑每次自动登录的账户和密码即可。
 开始菜单-Simatic-Wincc-Autostart中在项目中加入你的项目路径,并且在启动时激活项目打勾,重新启动系统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