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2-24):
巡检中发现三相电度表反转!
之前是好好的,又没有动什么?
是不是有互感器坏了呀?
如是互感器坏了,怎么去判断呀?

网友A:
是让人做了手脚,肯定的

网友B:
是不是有人用焊机

网友C:
有种盗电方式叫移相法,貌似就那症状,电外输出外插了个设备

楼主:
谢谢朋友们!
我们是封闭的,不会有人做手脚个。
也不存正用什么电焊机和移相法!
都是我们管理个!

网友D:
认真检查一下线路
工厂里不会有人私自乱接吧

网友E:
   从以上回复看,应当是检查接线、器件、及负荷。
   一是看接线是否正确牢固;
   二是如楼主所说,看互感器等有无损坏,朋友们可介绍一下检查、判别方法;
   三是如3楼所提到的,是不是有单相380V的焊机在使用;
   再者,查看总读数是增加的、还是减少的,也即是短时反转、还是长期反转。

网友F:
你的电表是那类的,工作原理不一样的..............

网友G:
你的电度表是不是机械的,如是请你查一下负载是否有380V的对焊机、电焊机,这里面存在着一个相序问题,电机反转也会造成电表倒转,请你仔细检查。

网友H:
电机反转也会造成电表倒转?
道理何在?如果这样供电局岂不要风了

网友I:
这个问题也遇到过。后来将相序对换一下就好了

网友J:
我遇到过互感器的相序和电表的电压相序反了就可能倒转

网友K:
如楼上所说,那就是接线错误呀!接线错误就不值得讨论了,在接线正确的情况下,发生这种现象倒很值得探讨。

楼主:
谢谢朋友们回答!
我还想问下,如果坏了一个互感器会反转吗?
现在除了这个问题别的我们都查了,都好的!

网友L:
我们这里也遇到过此情况,经查是互感器有一相接反,白天正转,晚上有时反转(两相矢量之和小于接反的那一相时)

楼主:
可我这以前是好的呀,就最近一直都是反转。
由于平时不能停电,要等检修时才能停下检查呢,

网友M:
学习一下,能力有限,只能围观

网友N:
虽不明白,来学习一下

楼主(2011-04-03):
谢谢朋友们!
我的是机械表。用电设备中电机占多数!

网友O:
如果线路没问题,肯定增加了大功率用电设备,如单相空调等~建议用三个单相表代替原来的三相表,就不会出现这种情况~

楼主:
谢谢朋友们的指教!
那个配电房所控设备主要一些电机,溴冷机组,电加热设备等。
以前还没发现什么,我们是一个星期抄一次表,才发现出现反转的!

网友P:
学习下,这么多天了,结论是什么?

网友Q:
你的设备不会是冲击性的吧。